APPLE A1278不认硬碟

楼主(2016-10-27):
接了台APPLE A1278 时认硬碟时不认硬碟,硬碟换过,确定是好的,线也换过还是一样,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求高手指点
App

网友:
测下接口旁那几个耦合电容对地值,看是不是桥空焊或者断线

网友:
看看图纸上SATA模块的工作电压和频率等条件,我修过是外接晶振的问题

网友:
看下供电,桥虚焊的时候多

网友:
会不会是线坏了。

网友:
硬盘?是不是线的问题

网友(2016-12-27):
线容易 坏哦.

网友:
供电正常吗

网友:
查数据线阻值 中间看有没有耦合电容

网友:
芯片时种正常吗

网友:
这样的要先查供电啊

网友(2017-02-05):
不错的资料,大家都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没修过这个,帮顶,苹果的电感容易坏,测量测量

网友:
查接口到桥之间的信号及通道

网友:
你用外接测试一下 先 看一下 有没有其他问题先 肯定先排除 其他的设备 然后才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啊

网友:
换了线 就慢慢查条件吧

网友:
不人硬盘吗?楼主台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