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重植更换显卡不亮但是断开显卡供电或拔掉显卡都可以开机

楼主(2016-10-27):
rt  一个y470 a卡的开机不显  拆机断开显卡供电正常使用   测显卡二级电压转换正常 bga掉显卡 开机正常 重植了不行换了个新的还是电流到1.4不显示 但是断开显卡供电可以使用  这个机器是双显卡的 显卡坏应该不会导致不显示啊   谁能帮忙看下

网友:
断开独显的供电用的是核显,很多主板都可以这样做独显改集显,你如果换了新显卡还是不能点亮就要考虑显存或者买到假芯片了!

网友:
能确定换的显卡没问题嘛?

网友:
断卡独显供电  用的是集成显卡  你独显那还有问题 好好查下 二级电路 这个机器 好像有通病吧 你找找

网友:
这显卡难买到好的

网友:
通病 显卡供电问题 屏轴导致的

网友:
有可能是新显卡芯片也有问题,改集显就算了

网友:
客户要不玩游戏,直接改集显省事

网友:
该集先多好,修啥子

网友:
估计新显卡有问题

网友:
买的显卡不一定是好的   可以查查显卡显存几个供电

网友:
刷程序试试

网友:
现在的芯片坏的很多啊!

网友:
那就是显卡芯片坏了吧   应该是这样

网友:
这个机器 显卡有一个1.5V显卡供电管子容易坏  风扇下面

网友:
显存看看     还有那个1.5v

网友:
找个图纸看下显卡各项供电正常没?

网友:
显存1。5V正常没,板有没有腐蚀断线的

网友:
之前修过台索尼机,也是一样不显,后看图纸显卡供电一项一项的测,测到一组转3。3V只有2。4V左右,直接连线修复

网友:
不行换下显卡的偶合电容试试,也有修过偶合电容坏引起不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