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触摸u2402阴值图

楼主(2016-10-27):
网上下载的不知正确不!

网友:
用什么型号的表测量的?不同的表读数差异较大.

网友:
这么多无穷大的脚

网友:
记得上次看了一个阻值图 福禄克更普通的貌似就差40-50 左右

网友:
看的好迷糊

网友:
我这里怎么看不到图片呢?

网友:
u2401在不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