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41MT-S2PT主板网卡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6-10-27):
有块主板,也是TB上淘的,基本都正常,唯一就是插网线处两个灯不亮,也是在这里找了电路图,一开始无从下手,本来我就是主板维修小白一个。经过万用表测量,两个灯阻值很小。为十几欧姆。这明显不对啊。后和正常板一对比,相差太多。不会是这两个灯坏了吧,一想,不会同时坏啊。后经过电路分板, 网是能正常上的,只是灯不亮,那网卡IC不会坏的,不然上不了,在网卡和灯之间有个6脚IC,丝印是C963H(叫不出名称,也不知道什么作用,请网友指教)。 这个是在VGA边上,型号是一样的。用万用表测量,好多引脚与地短路。 此元件在板子上的位置(那黄色的是我贴的高温胶纸)。没有原型号配件,找来了一块杰微G41的坏板 找了半天也没有原型号,看看电路中差不多位置也有这种6脚IC,量了下阻值差不多,就找了个拆下换到技嘉主板 安装好后的图片之后试机,一个常亮,一个闪,正常了。这次也算是碰到了好修的吧,刚开始学维修主板,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这种灯出故障的 还是挺少得

网友:
只是两个灯不亮,如果有电路的话,这个很好办

网友:
现在网上买来的板子有问题的好多啊

网友:
灯会坏吗?我还是头回听说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第一次遇见这样的情况

网友:
厉害啊  只要能上网我不管灯亮不亮的

网友:
灯无所谓。可参照其他的来修

网友:
电路保护二极管

网友:
学习了,我也刚开始学习维修主板。

网友:
灯可要可不要,只要能上网就行!

网友:
6脚的是钳位保护的  去掉也能用 但没了保护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防静电的管子!很多拆了都会好的

网友:
这个直接拆除就好了 不影响使用

网友:
現在網卡旁 都有一個 六腳ic 不知道做什麼用?

网友:
那个倒是 无所谓  修一个这个 收不了多少钱

网友:
那个东西是ESD,防静电的,可以拆除不用

网友:
直接拆除就好啦

网友:
楼主果然是神人,,这种小事也出马

网友:
是ESD的吧、、、

网友:
如果是防ESD的可以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