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 15寸Pro 800-3332-A充不了电了!

楼主(2016-10-27):
新手,大神帮忙!接电流表不小心把电路正负极接反了,接到电脑上电脑直接黑屏,开机以后发现电源线不充电,电源表可以充,求大神给思路,可以解决的给加分。
黑屏

网友:
是充电芯片坏了还是?现在充电正常了,但不知道能不能持久,关机电流2.7 开机最高上3.48 3.49 使用和待机都是这个!

网友:
找个图片 分析一下。 你都不测,怎么帮你?

网友:
修好了,就先测试着吧,有问题再修啊
楼主你的板号是不是打错了?

网友:
应该是820-3332-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