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S2033WH不通电

楼主(2016-10-27):
先上型号 故障为不通电打开机电源板号 查电源板无19V输出,断开驱动板有19V电压。驱动板有短路 后查C734短路 拆掉后显示正常。各位同类机可秒杀了,通病。

网友:
C734 C735并联的  C734明显变色了

网友:
笔记本上的贴片电容也是容易短路

网友:
这个蛮简单的,捡钱了

网友:
秒收啊。我倒是看不出明显变色,,难道我眼不尖

网友:
第一次修也不可能秒的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款型号,希望有帮助。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以后遇到了可以试一试。。

网友:
我都修过一台这样子的。。

网友:
通病,捡钱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