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19寸显示器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16-10-27):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飞利浦19寸显示器,故障是不通电,什么反应都没有.拆机后发现驱动板改过的通用驱动板,电源和高压板都换通用的,上电试了下,按开关没有反应,测了开关是好的,再测电源板的输出,这块电源板只有一组电源输出,12v正常。排除电源板的问题。接下来测电源板给驱动板的主供电有12v,再测量BM1084的输入端电压为0v,正常的是有5v电压,3.3v输出是5v输入出来之后才有的,这个三极管和AMS1117功能是一样的,所以先检查5v电压是怎么来的,修好5v基本上差不多了,最后确定5v电压是由U1经过12v供电转换出来的,也就是MP1482DN这个电源芯片输入12v转换成5v输出,再给BM1084的5v输入端供电,BM1804再将5v转换成3.3V,找个参数差不多的换上,我换的是FR9886这个电源芯片,参数一样的,可以通用。换完以后上电测量5v和3.3v都出来了,电源指示灯也亮了,装机试试,显示正常。拷机半天了,没有任何问题。最后上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第一次发帖,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网友A:
这已经和飞利浦无关了,这是一个通用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已经和飞利浦无关了,这是一个通用板了,。。

客户以前给别人改过了,我拆开才知道的

网友:
2270的板子??

网友:
山寨的飞利浦,还是后期被更换代替的驱动板??????、看着显示器的尺寸,不是山寨的尺寸,,后期改的驱动板。不过这思路还是行的。

网友:
厉害,这个驱动板都修,,我都是直接换板了

网友:
这个板是原装的吗 没见过呢。。

网友:
那个八角芯片是怎么工作的没见过那种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