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OB3328去保护

楼主(2016-10-27):
修了一台AOC22寸液晶,亮一下就灭,网上查OB3328去保护怎么都查不到,后面只能自己动手修了最后发现3脚对地短路就好了~~~OB3328去保护3脚对地短路。

网友:
这样不好吧 容易烧板子

网友:
如果一脚一脚对地的话 很悬的

网友:
亮一下就灭,基本是灯管有问题,,去保护有可能会导致后面烧的很严重。不建议去保护,除非保证灯管正常,去保护才能稳定

网友:
规规矩矩换灯管吧

网友:
还是换灯管保险点

网友:
貌似大师傅说去保护是个很危险的活

网友:
这样容易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