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修好两条老年内存。颗粒好,但点不着的

楼主(2016-10-27):
最近内存升价好像挺利害的。
前阵子去废品站拆了点,回来修好了。好久没修内存,就想着把以前修不好的两条老不死的拿出来修修。
这两条内存是修机子拆下来的。问题都是一样,点不着。但是用母条能带亮检测颗粒为全正常。
以前一直扔着没理,现在拿出来重新修修。
颗粒好其实可以换板,但是工程量太大,2G条子不值得。那就慢慢来。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既然颗粒全好,那么排阻可以不用查。这样就省不少了
然后就是小芝麻电阻,万用表打电阻档20K。主要测颗粒旁边的。也没多少一颗一个,两条全为0.24。那么电阻正常。

然后蜂鸣档测电容。先从金手指大点开始,充放电正常,我们是点不亮。颗粒全好。
那么颗粒旁边的先安排到最后才测,金手指测完就到SPD。kingmax这条的就发现问题了,蜂鸣档的数字上千而且一直不退。
正常条子是800多, 换了后单条上机。看跑码一路顺畅进入测试。嘿嘿,心里高兴。让他先跑,接着同样的流程修另一条。

这是双面的,工作量大了点,不过第一条修好了,信心就来了。但可惜的是这条SPD的位置是正常的。
颗粒旁边的还是不管,测边上的。在边角发现一颗没阻值的。对比了背面的。有阻值。果断换了。
单条上机,跑码正常。进入测试也正常。两条一起测。正常点亮。
然后单条进系统。正常。看了一会视频。跑了压力都正常。换主板上AMD芯片组。一路跑码。

网友:
土炮 维修 内存条啊。。高手

网友:
不涨价也不会修吧

网友:
高手,高手我们修机换下的坏条子直接扔了,这下知道了。

网友:
很会选时间修

网友A:
内存涨的太多了,我这边从90到185元了 DDR3 4G 1600的 我还以为是局部地区呢!

网友:
坏内存,也开始在升价了 加工出来,还可以卖点钱!

网友:
第一证明你手艺高佩服!第二佩服你的耐心!第三佩服你的无聊!

网友:
没必要!连焊锡钱也不够

网友:
如果是实在没事做的时候可以像楼主一样分析下问题, 顺便加深一下技术。 楼主技术还是牛B的

网友:
有技术,闲不住 ,就能修出不少东西来。

网友:
内存还可以这样修,感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B:
手上有好几十条点不亮的,抽空修一下,默默的问下楼主怎么判断颗粒的好坏?

网友:
没看懂,不知道楼主可以教我修么

网友:
看不懂楼主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C:
现在内存很少修的吧   现在都是BGA封装的不好测

网友:
会的东西多钱就来得多

网友:
也是,以前坏的都不修,直接换,便宜。
以前坛里有很多修内存的,现在也不见有发贴了,内存便宜了很久,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涨的太多了,我这边从90到185元了 DDR3 4G 1600的 我还以为是局部地区呢!

我这江门地区215起。。你185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好几十条点不亮的,抽空修一下,默默的问下楼主怎么判断颗粒的好坏?

需要一条母条,256M的DDR3 或512M的,可以用1G改SPD这样。也可以用1G的,我的就是1G
主要用来带坏内存。
然后就是特定的芯片组主板。主要是能在自检的时候略过坏的颗粒。技嘉的P45
然后就是软件。我觉得我们坛友开发的RAMFIX很不错,虽然现在已经不更新了。还有RST。
有了这些就能查颗粒。
这些都能在坛里找到。以前很多人修内存,像贝贝,道长,RAMFIX。你可以看看他们的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内存很少修的吧   现在都是BGA封装的不好测

用软件测的·其实很放便·只是内存便宜没人愿意修和加工了·赚不到钱·

网友D:
楼主好技术  能教教我吗

网友:
呵呵,第一次看到修内存的,很厉害

网友:
闲睱不忙时也是个消谴.

网友:
从没修过内存只会蹭金手指

网友:
就这样两条修好了  楼主真神啊

网友:
既然做维修,就不存在无聊之说了,我觉得做维修不仅仅是单一钱的问题

网友:
现在涉及到芯片的东西都在涨价格

网友:
工程量太大2G条子不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技术  能教教我吗

不是啊,坛里有很多修内存的啊,你找找RAMFIX的贴子。还有枯木道长,贝贝的,修内存很简单的,除了全红模块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涨的太多了,我这边从90到185元了 DDR3 4G 1600的 我还以为是局部地区呢!

4G 185还好了,

网友:
好厉害这个也修

网友:
很少修内存,什么时候也试试

网友:
请教下楼主,用2G的修改SDP是修改那一项变成1G的,另外测试的P45主板一定要用技嘉的吗?要不要改bios的,其它牌子行不行,问题有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