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源板E13009短路,有什么代用的?

楼主(2016-10-27):
这边有块12V10A电源板,发现保险丝短路,E13009短路。板上是有2个E13009的,手上没有,我想问下8N60可以用吗?

网友A:
10n60可以代替。8n60应该没问题,,,,我只备料10n60。E13009是12a   10n60是 10A    8n60是7.5A    耐压倒是没问题,,只是8n60功率比较低。

补充内容 (2016-10-28 15:25):
严重误导。。。抱歉。E13009确实是三级管。千万不能用开关管代替。。。。。。多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n60可以代替。8n60应该没问题,,,,我只备料10n60。E13009是12a   10n60是 10A    8n60是7.5A    耐压 ...

这么说·电源开关管都是一样的咯?主要是看A数吗?大可以代换小?  我这里刚好有10N60  是·我量了一下好像针脚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n60可以代替。8n60应该没问题,,,,我只备料10n60。E13009是12a   10n60是 10A    8n60是7.5A    耐压 ...

场管可以代换三极管?

网友:
不可以的,管子类型都不一样

网友:
这管子在旧电源上拆就可以,,

网友:
我可以说E13009不是电源板的型号吗

网友:
还是不能解决·丢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