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100简单一修。

楼主(2016-10-27):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联想税控机,M7100,G41的主板上三代内存,客户直接要换符合这个配置的主板,我说没有,不过我有X2 250的套装可以个你交换,另外再加300大洋,客户一口答应了,看来要的少了,给客户弄好打发走后开始研究这个L-IG41M的主板。
通电按开关没反应,我这个人维修思路不好,想到哪就测哪,竟跑弯路,测RTC电压有,开机针有3.3,顺着找IO的98脚,有跳变,99为低也正常,是南桥问题?先【迅维】里看看有通病没,都说这个机器GB南桥容易坏,要不直接干吧,说干就想把它弄BGA上,对了,再测测晶振看看,表笔一测晶振,风扇转起来了,哎呀,好了?拔掉电源再开机,没反应,再测晶振脚,咦,有转起来了,索性直接先换晶振看看,换了个32.768的,刚换上能开,开了一次又不行了,看来还是南桥的问题啊,直接
换南桥,问题解决,这个南桥没有散热设备,难道是南桥温度高所以容易坏吗?不解,本人对台式机维修少,上电时序马马虎虎,要不是闲的很,真不去研究它,望
各位大神别喷俺这个小白,希望给点分让俺维修的时候买点料吧各位大神们。。。

网友A:
哈哈,,,生意不好才会干桥啊,,,,,,,,

网友:
晶振换了后 还要换谐振电容

网友:
台式机现在都不怎么修

网友:
主要是税控机,价格不错肯定可以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生意不好才会干桥啊,,,,,,,,

生意好了都是秒杀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生意好了都是秒杀吧。。

现在70换个桥,客户都不愿意噢,,,二手板一个才多少钱,,,,40块换桥的人倒是一大把要

网友:
小白向楼主学习了,谢谢分享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70换个桥,客户都不愿意噢,,,二手板一个才多少钱,,,,40块换桥的人倒是一大把要

要不说现在维修不好做啊,贵了客户不修了,便宜了自己又不合算。。。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