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板不上电,3.3V对地电阻只有19欧

楼主(2016-10-27):
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新手学习,拿个老板子练手的,感觉这个故障应该相对简单。拜托大虾回复详细些。

网友:
如果是24PIN的3.3V这个阻值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紫5V转出来的待机3.3V,还是橙色3.3V,,如果是待机,就有地方短路了,,如果是橙色那就应当是正常的、

网友:
有好几个3.3的 你说的是哪个哦

网友:
估计775针的橙3.3对地都是这样。手头还有一块G41MT的,对地也是15欧左右。H61的橙线测下来有120欧,再新点的H170的,测对地有2K以上。

网友:
可能都这样吧,另一块G41MT的USB电涌的板子,测对地也是15欧左右。H61的有120左右,H170的有2K以上。

网友:
大功率的,一般正常

网友:
短路了 去查线路 元件吧

网友:
我为下载分而来

网友:
阻值也算正常,,,

网友:
是待机3.3还是什么3.3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