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主变压器烧了整流桥

楼主(2016-10-27):
变压器输出66v,烧了整流桥是200V6A, 现有个400v6A可代用?400v会不会太大

请指点谢

网友:
200V 用400V的,电流是一样大,耐压越高越好,问题是。尺寸合适安装吗,

网友:
参数大了可以,但小了不行

网友:
可以代还的  电流一样 电压大不影响

网友:
完全可以代换的.

网友:
当然可以了,注意加强整流桥的散热

网友:
大点没事,只要空间够就行。还有,引脚距离和直径,不然插不进去的。

网友:
  把坏掉的桥堆砸开来看看,以前砸过一个外标25A的,内部实际却是最普通3A的1N系列圆柱塑封二极管搭接成的

网友:
大了可以 小了不行

网友:
可以直接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