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本本MBX253/z40br 不开机小修

楼主(2016-10-27):
        今天接客户SONY本本,一阵问询后留下机器,打发客户走了

        机器:索尼VPCEK-111T,板号 MBX-253/Z40BR,板载CPU,AMD芯片组
        故障:不触发

机器老旧,但好在没人拆过,我是第一个破了保修贴的
拆机后看到板号

通电按开关不触发,一顿乱摸不见有发热的元件(摸机大法)。量各大测试点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这个机器的待机电压是开关触发后才有的,找到3/5V的电路,发现转换部分U39和U42没有工作。

跑线跟着线路去了南桥,加焊吧

加焊后裸板上电,按开关触发了,3/5V已经出来,各芯片的供电也恢复,感觉应该能亮机了
然而,接上外屏却没有亮屏,接内屏也一样……

于是上迅维逛下,希望找到图纸点位图什么的,结果失望了。关于这个板号的图纸和点位图都没有,对于这个机器的维修经验也不是很多。

EC BIOS倒是有的,下了几个刷过也没有用。
没办法,只能再细心测量一下EC的工作条件,没有什么发现。桥,内存,CPU的供电再过一遍,也没能发现问题
把板翻到背面的时候,看到CPU的背面还有个电感,开头只是测量了一下没有短路,就没量过电压。触发后发现电压为0V
因为没有图纸,不知道这个供电模块是给哪里供电的。沿着电感测量,发现只连接了CPU正背面的一个小电容,就再查不到什么关联了。后来想了下,这个供电应该是给集显的吧,猜测。
旁边的电源芯片U64,印刷GG=DE,查资料得知是RT8015,脚位定义如下

由于是初学,不太懂电路,但这个简单些还是可以理解。照着图纸测量各脚位,发现1脚电压为3.3V,8脚PGOOD也没有出来, 连接电感的3、4脚也没有输出,其它脚位正常。百度芯片开启条件,根据芯片定义,1脚为低电平时芯片才能工作,于是确定故障来自于1脚。1脚连接到旁边的PQ4702,这个管子放大了也看不清型号,跑线,管子的一脚直接连接到了待机转换电路的3.3V,另一脚通过电阻PR4711去了南桥。PQ4702通电后三个管脚都是3.3V,估计是管子不受南桥的控制信号作用,无法拉低RT8015芯片的1脚电压,导致电源芯片无法工作。
对电路的不熟悉,维修经验缺乏,于是凭想像满足芯片的工作条件,能不能让RT8015芯片的1脚不受控于PQ4702,让RT8015一直处于低电平保持开启状态?于是直接拆除PQ4702,通电触发,亮机了

PQ4702拆下后测试,本身没有故障。

估计是之前南桥因为虚焊或相关功能损坏导致RT8015芯片无法开启工作信号。

亮机测试半天后,没有出现任何不稳定现像。

于是又重新加焊了南桥,PQ4702焊回原位,还是不能亮机

最后以拆除PQ4702作维修结果,再测试半天交货

PS:期待各位新鸟老鸟指正我说得不专业的地方

网友:
这样也行啊,真的是学习了呢

网友:
没图纸的机器能修出来不错了

网友:
恐怕你不是新手吧?都知道u39是转换管。反正我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图纸就难修了   不过可以看芯片手册

网友A:
我也是新手,没有图纸跟本无法下手

网友B:
机器是修好了,我始终没明白楼主说的机器的故障啥,不触发?掉电?电流不动?

网友:
恩  思路不错 学习了

网友:
最后结果是什么 到底什么坏了

网友:
我估计换南桥会好  不过维修到这步就可以了   楼主牛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没有图纸跟本无法下手

对对 我也是

网友:
楼主可以的,比我的徒弟强太多了

网友:
待机电流会偏大

网友:
有点搞不明白,楼主的维修思路

网友:
厉害,这样也行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是修好了,我始终没明白楼主说的机器的故障啥,不触发?掉电?电流不动?

触发不显,CPU集显供电没有

网友:
学习了,没图纸就没心情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