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v触发时显示时不显示,已修复

楼主(2016-10-28):
清一下rtc电池,开机三次左右都能显示,之后开机又不显示,再清除又开机能显示,于是x宝买了bios一刷搞定,连开十次都没问题,版号:X550CC MAIN BOARO REV.2.0  I5-3230M CPU 720M显卡,顺便把bios也传上来,秒亮机 ASUS ver X550VC X550CC

post_delet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人 谢谢分享

为了十个下载分家底都拿出来了--

网友B:
真是BIOS什么问题都能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BIOS什么问题都能造成……

我现在都是动不动刷个bios试试

网友C:
现在BIOS真爱坏! 各种奇怪的问题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BIOS真爱坏! 各种奇怪的问题都有

刚刚刷好了一台宏基风扇狂转的

网友D:
学习了·以后遇到直接刷BIOS···

网友:
感谢分享BIOS  加分鼓励

网友E:
华硕的遇到过几次要换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以后遇到直接刷BIOS···

三板斧,刷bios干桥还有啥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硕的遇到过几次要换bios芯片

哎,老实说当晚我又刷好了一个宏基4740g风扇狂转和不亮的,原先进水修好了开机不显,刷南桥bios,亮机了风扇狂转刷ecbios就好了

网友F:
这么神奇?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居然也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神奇?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居然也是BIOS问题、、、、、

是清玩cmos,就能开三次,之后又不能开,于是怀疑bios,刷了试试结果就好了

网友:
版号:X550LD的图纸谁有?

网友:
急需此机器图纸和BIOS

网友:
现在的机器BIOS爱坏啊

网友:
没有经验的人,一般都是先干显卡

网友:
ASUS现在的机坏BIOS的太多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在 e320遇到过

网友(2017-09-12):
下次遇到的话我直接刷bios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万能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