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漏电断路器

楼主(2016-10-28):
室内配电箱内除了有空开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元器件:家用漏电断路器
下图列出了一些不同外形品牌的  漏电断路器

电压型漏电断路器用于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的低压电网。其特点是当人身触电时,零线对地出现一个比较高的电压,引起继电器动作,电源开关跳闸。
电流型漏电断路器主要用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的低压配电系统。其特点是当人身触电时,由零序电流互感器检测出一个漏电电流,使继电器动作,电源开关断开。
使用范围:
1、CDL7系列漏电断路器适用于交流50Hz,额定电压至400V,额定电流至63A,动作性能与线路电压无关的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场所,主要用作电击危险保护和对人的间接接触保护,当人身触电或电网泄漏电流超过规定值时,间接保护人身及用电设备的安全, 也可以在正常情况下作为线路的不频繁操作转换之用。 CDL7系列漏电断路器与CDB7配合使用时,能起过载、短路保护作用.
2、 DZL18系列漏电断路器(以下简称漏电断路器)适用于交流50Hz,额定工作电压220V,额定电流为32A及以下的线电路中,用来对人进行间接接触保护,以及对建筑物及类似用途的线路进行过电流保护。也可对由于过电流保护装置不动作而持续存在的接地故障引起的火灾提供保护。带过电压保护的漏电断路器还能对由于电网故障引起电压过高进行保护。 产品符合GB 16916、GB 16917和IEC 61008、IEC 61009标准。
3、DZ20L系列漏电断路器(以下简称漏电断路器)主要适用于交流50Hz,额定工作电压为380V,额定电流至630A的配电网络中,用来对人进行间接接触保护,也可用来防止因设备绝缘损坏,产生接地故障电流而引起的火灾危险,并可用来分配电能和保护线路及电源设备的过载和短路,还可作为线路的不频繁转换和电动机不频繁起动之用。 产品符合GB 14048.2和IEC 60947-2标准。
4、DZL25系列漏电断路器(以下简称漏电断路器)主要适用于交流50Hz、额定工作电压为380V,额定电流至200A的配电网络中,用来对人进行间接接触保护,也可用来防止因设备绝缘损坏,产生接地故障电流而引起的火灾危险,并可用来分配电能和保护线路及电源设备的过载和短路,还可作为线路的不频繁转换和电动机不频繁起动之用。 产品符合GB 6829、GB 14048.2和IEC 60755、IEC 60947标准。
5、DZ15LE系列漏电断路器,适用于交流50Hz, 额定工作电压至380V,额定电流至100A的线路中,用来对人进行间接接触保护,也可用来防止因设备绝缘损坏产生接地故障电流而引起的火灾危险,并可用来保护线路、电动机的过载和短路,亦可作为线路的不频繁转换和电动机不频繁起动之用。 产品符合GB 6829、GB 14048.2和IEC 60755、IEC 60947标准
6、DZ47LE该漏电断路器适用于交流50Hz、额定电压230V或400V、额定电流至63A及以下的线路中用来对人进行间接接触保护,以及对建筑物及类似用途的线路进行过电流保护。也可对由于过电流保护装置不动作而持续存在的接地故障引起的火灾提供保护。带过压保护的漏电断路器还能对由于电网故障引起电压过度升高进行保护。

网友A:
前几天我家刚换了,坏的那个经常跳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我家刚换了,坏的那个经常跳匝

最好查清:线路问题还是开关本身问题

网友:
用了几天没跳了

网友B:
现在都摘下来了,不如用空气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摘下来了,不如用空气开关。

晕,漏电很危险哪

网友:
时时长了都失灵了,该跳的不跳,不该跳的跳了。

网友:
以前都用的闸刀,现在改成小的这个了比以前的闸刀方便多了,现在我也都安这种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