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 PRO的北桥供电问题

楼主(2016-10-28):
请教大伙,华硕P5Q PRO的板子,如上图,P45的北桥供电的两个场管输出电压1.1V,但对地电阻只有0.4欧姆,桥上红圈中5个电容对地电阻也是0.4欧姆,桥上其余贴片电容大部分都是1.1欧姆,是桥坏了,还是桥上的电容有坏的。

补充一下:前些日子手头有块P5Q-E的板子,芯片组相同,它的北桥供电场管对地电阻有十几欧姆。手头有这个系列的板子的 坛友帮我测测,看看北桥供电场管对地电阻有多大。开机,一路跑码到00,最后突变成AA,北桥供电相关元件、附近元件手摸温度也不高。不知北桥、北桥上的电容、滤波电容这些元件哪个有问题。

网友:
有输出  就不用管对地值了  桥的对地值都很低

网友:
没坏的  应该的

网友:
桥一般不容易坏

网友:
桥 上阻值本来就低

网友:
正常的,你板是什么情况

网友:
正常的 桥上的本来就比较低 电压正常就可以了

网友:
桥上的电容一般是不会短路坏的

网友:
桥。显卡,CPU的一些对地值很低的。

网友:
断开电杆看看是哪个

网友:
这个是通病,把桥上的电容去掉就好了。。

网友:
别查桥了  楼上说的都很对!你还没碰见过对地阻值0的呢,AMD的桥上就有,只要出桥供电!就说明应该是正常的!看看要是热量不大,就忽略她,转移一下重点,看看别的地方说不定会有收获的!有时被这种表象问题困惑!你换一下重点往往就修好了!

网友:
基本上 都是桥坏

网友:
桥供电阻值很低很正常 只要供电正常就没问题

网友:
供电正常。不用怀疑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