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6-10-28):
显示器是客户拿到别人那里修过得没修好,故障是通电指示灯亮不显示,听到客户说别人修过的,直接报价120客户同意放店里维修,拆开看到同行更换了两颗电容,我看了下高压板供电保险丝,果真是他问题,因为我以前我在电脑城修显示器时候很多都是客户修过电容没有注意看那个保险丝,三星有好款都是这样,大家可以看一下图一更换完成,装机测试。

网友:
这个算什么鸟??能收120?保险丝问题,别人就放弃维修了?这个电源板才20多块钱一片,还是新的吧

网友:
电源板其实就是保险模块二极管电容这几个地方爱坏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修过,不过这么简单的问题,那上家在我眼中就不是搞维修的,而且肯定是对维修一窍不通的人

网友:
这个还是别人没修好的 有没有搞错。修电脑技术是修地球的教的吗

网友:
这板其实容易坏的是那个高压线圈

网友:
这上家估计也就是会换表面东西的

网友:
这个价格真可以 不知道是哪个城市

网友:
一台相当于我这3台了

网友A:
估计前一个维修是忽悠的吧。估计只会换电容,或是想忽悠客户换新的

网友:
这个显示器的通病是哪个闪屏,你的这个上家也太业余了。

网友:
这样的客不是经常有的

网友:
保险烧坏了也不可盲目换上开机呀!无供电首先查保险这是常识啊.

网友:
你这上家修电脑的太水了

网友B:
我去上家也太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前一个维修是忽悠的吧。估计只会换电容,或是想忽悠客户换新的

这个咱也说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上家也太水了吧

技术水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上家也太水了吧

技术水没办法  现在修电脑的  三脚猫很多

网友:
价格很给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