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看看 屏幕上亮痕怎么搞的??

楼主(2016-10-28):
联想 Thinkpad X201i  借朋友用了1-2个月 拿回来就这样了,不好意思问朋友 首先要问的是 这是怎么弄的?是压的吗?还是咯的? 然后就是怎么修 能修吗?是屏本身坏了 还是白背光板坏了

网友:
搞个白色的背景你叫别人怎么帮你看,

网友:
有点像进液了,屏幕背光的散射片上面。

网友:
不是进水  就是别动过

网友:
屏坏的多,换个屏试下.

网友:
你是背光纸上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进液体了

网友:
背光反射膜或本身屏的问题

网友:
就是人动过

网友:
多半是进水了

网友:
背光 坏了

网友:
进水了  碰到过好几个类似的

网友:
多数都是进水导致的

网友:
要是有能力可以拆了屏,在背光折射板上面有水痕!用酒精兑水擦拭干净就好了!同意楼上说法,百分百进过水!拆屏幕一定要小心!不然会直接报废!得不偿失!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搞维修的??能自己拆就拆开看看,不能就拿到维修店去看看。检测应该不收费的吧。

网友:
找个旧怀平,换下背光后面的

网友:
LED背光的问题啊,,换个就好啦

网友:
拆下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进水了  碰到过好几个类似

网友:
这个换背光的供电模块就好的

网友:
应该是进液了 拆开看看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进液,背光问题!

网友:
换背光纸

网友:
有可能进液了

网友:
背光板。可能进水了

网友:
很明显背光进水了

网友:
这个是屏里面偏光膜这了下,要拆屏更换。

网友:
换背光  但是风险要小心 别把屏捏碎了!

网友:
屏破了应该是

网友:
应该是进水了的吧

网友:
背光的问题

网友:
换屏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搞维修的??能自己拆就拆开看看,不能就拿到维修店去看看。检测应该不收费的吧。

不收费你做呀,,,sss

网友:
搞点下载BIOS’积分

网友:
进水了吧。。

网友:
不行换屏幕就是

网友:
只有换屏了,换屏肯定好

网友:
屏幕的背光进水了吧

网友:
背光纸或者反光板问题,修不了的,找个一样的坏屏把整个背光换了就可以啦。。,。。

网友:
如果是液晶面板这样不得搞了,如果是背光,可以找个一模一样的,尝试着把背光换一下

网友:
屏幕报废了,,,只有换一个新的了

网友:
背光进水了,拆开处理下就好了,要不就找个一样的坏屏把背光交换一下。

网友:
别说什么修了  不是老鸟到话 这屏背光一拆肯定挂  直接换来的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搞维修的??能自己拆就拆开看看,不能就拿到维修店去看看。检测应该不收费的吧。

时间就是金钱,花个把小时检测做免费检测你干啊?

网友:
看下屏上有无划痕 没有划痕那就是挤着屏了 出现亮斑

网友:
换背光纸,技术有点高

网友:
楼主  这个进水了  你把它拆开弄弄

网友:
这个是导光板或者散射膜进液造成,也有可能是划伤(如果拆过机的话)

网友:
这个还没见过,从照片上看这坏的区域还挺好看的!

网友:
背光 像是进水了。换掉就好了

网友:
屏进液了看不出来??背光有问题了吧

网友:
进水的,可以拿个废屏拆下练练手

网友:
换背光纸吧。

网友:
屏坏了。是被什么东西在合上屏时压了,没得修。

网友:
机器屏坏了,在外面修过

网友:
背光问题  换背光纸就 好了

网友:
换背光 及清洗液晶屏 就OK 了。

网友:
这怎么看    拍近点啊

网友:
不管是屏坏了还是背光坏了  都得换屏

网友:
背光板的问题可能比较大

网友:
换套背光吧

网友:
是不是背光板呢??

网友:
进水了,遇到过,不要理会它,也许过几天还能正常

网友:
导光板的问题,液晶板的话不是这样子,早就花屏或者不显了

网友:
背光纸上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屏边被压过或用力碰过屏可有损坏,建议换屏会比较好。

网友:
背光坏了,换背光就行了

网友:
是屏本身坏了

网友:
需要换背光了

网友:
屏幕进水了吧 拆开看看

网友:
这有点像被天那水擦了一下

网友:
这个换背光纸才行,没有的话只能换屏了

网友:
背光板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偏光膜有划痕。。。。

网友:
要有坏屏。液晶屏直接交换

网友:
肯定是屏的问题,直接换吧。。

网友:
果断换背光

网友:
目测背光的问题,拆开清理一下,能好些.

网友:
查背光部分。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进水开了吧 还是有划痕了

网友:
换屏就好了,直接

网友:
直接换个屏看看不就可以了

网友:
家里多放屏 不会霉掉

网友:
屏坏了换屏吧。

网友:
找片旧屏换背光板

网友:
挤压造成的,有些可以自然恢复,有些就坏了…………

网友:
百分百进过水!

网友:
就这样用呗

网友:
背光坏了,哈哈

网友:
去专业维修店换屏或者换背光板吧

网友:
如果是要好的朋友就别想那么多了,反正也没多大影响,如果你认真的去寻找答案的话,得到的是更多的质疑!

网友:
应该是进水了。

网友:
可能之前进过水,给别人清理过,技术不到位,留下的痕

网友:
应该是背光板坏了

网友:
不好意思问,操老鸡的,应该是个美女吧,想抱美人了,所以假装宽容大肚……

网友:
背光纸的问题,进液体了

网友:
感觉想是进液体了

网友:
这种有啥好问的,直接换屏

网友:
问问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
换块屏就是了 也不贵

网友:
要是进水了可以换背光

网友:
屏坏的多,换个屏试下

网友:
来自: 广东深圳
把背光换掉,果小的问题

网友:
感觉是屏幕问题啊

网友:
屏坏了把应该是

网友:
这个看不太清楚 最好有标注 亮斑之类的一般不好搞 换屏才行

网友:
把屏全拆开擦一下

网友:
换屏,要不你就拆屏出来换背光板吧

网友:
背光纸的问题吧·

网友:
换个背光纸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