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P G4 DA0R33MB6E0接电源适配器灯不亮的维修心得

楼主(2016-10-28):
  前几天,接一台HP G4 DA0R33MB6C0接电源适配器灯不亮的,按开关没反应.这种HP双核以上的机器,大家都知道,得用HP专用头或专用电源适配器才行.我是自己做了专用的头.试过HP的机器使用没问题,接上能亮机也能正常开机.但接在这台机器上,灯也是不亮,无待机电流.
  那就得拆开来检查了,先测过各关键点,都没有异常.接着通电测试,发现在第二隔离管PQ52,D极有19V,S极输出才2.8V,明天偏低.测G极0.8V,且电压不稳定会跳动,且偏低.查过这MOS管的型号P0603是N沟道MOS管,正常要使S极有输出,G极一定要有高电位才行.现在G极是低电压.修过其他品牌的笔记本同行都知道,可能通过短接第二隔离MOS管D与S极来给笔记本供电,来检测笔记本外外围电路是否正常的.我短接PQ52 D与S极后,看到有待机,但电源接口灯也不亮.按开关也没反应.测线性3V 5V正常.但3V 5V电路没输出.开始还以为就是3V5V没输出引起电路没开作的呢.后面查看电路图,发现正常待机状态是不会输出3V 5V的.
  但现在按开关没任何反应,正常来说,机器只要不是人为损坏的,是不会出现多处损坏的.前面查到PQ52 G极电压低且跳动,那就先查PQ52 G极电压为何会跳动呢,往后查,发现PQ18 G极也是跳动的.再往后,测PQ17 G极也是跳动的.接着测PU9 的9脚ACAV脚电压稳定且是3.3V.接着测PR173另一端,发现是跳动的.看来问题找到,就是这个电阻阻值变大了.加上后面有个RC延时电路,所以会出现这种跳动,没找到合适的电阻,直接短接了.再接电源,发现在电源接口灯亮,按开关也能正常开机了.
  就是这个PR173变值,引起第二隔离MOS管无输出.同时,这个电压的跳动,引起ACIN的电压跳动,IO芯片,以为没有外接电源接入,因为没接电池,就是接了,因为电路出问题后客户开着机器也用的没电了.同样是不能开机的.这种情况很容易走弯路,引起换IO刷BOIS.弄不好就找不到问题.希望能给网友们在修HP笔记本时有所帮助.

网友:
分析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在理

网友:
很好,非常感谢

网友:
非常感谢  感谢分享

网友:
编辑的不好看的好累,原谅我看完了看出了头也没看出尾

网友:
楼主说的很透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