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纸张稍微有些脏污

楼主(2016-10-28):
打印机打印的 东西稍微有些  脏污, 位置稍微有些改变,用的是新硒鼓,请大家看看这是什么问题呢?

以前在中间,比较明显 ,后来转移到左边,稍微变淡了一些,我记得有人告诉我使劲摇晃 硒鼓,可能是这个原因。

颜色也不是太深,反正看着不舒服,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多用下磨合磨合

网友A:
下棍或定影膜问题吧

网友B:
如果硒鼓没问题,可能是定影棍脏了,多打几张试试也许会好。

网友:
摸上去  软绵绵的 一根棍   上面有些   粉 ,但是不多,是不是那上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棍或定影膜问题吧

谢谢你!我先清理一下 下棍吧  你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硒鼓没问题,可能是定影棍脏了,多打几张试试也许会好。

颜色越来越淡了,不知道 再打印几张 会不会消失。。

网友C:
这个是鼓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鼓有问题,,,,。

光线问题,有人说用一张纸 挡住外部光线,果然好了~~~

网友:
定影膜有问题

网友D:
看来都上都不是很专业!先问型号在判断!请勿什么型号打印复印都有还是只是复印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来都上都不是很专业!先问型号在判断!请勿什么型号打印复印都有还是只是复印有?

是一个老机型,hp6l,只打印出现,别的情况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一个老机型,hp6l,只打印出现,别的情况很少

考虑耗材!问题!激光器问题是有白道!定影问题是打出来有黑色的块状或纸有凹陷!定影的可能性为零考虑耗材问题!因该是耗材问题

网友:
看那脏的能不能擦掉,要是能擦掉一般是定影问题

网友:
不要只换心
整体换

网友:
好了么,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我刚发的贴,去看下HP1005 拆机(小拆定影)-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2450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