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擎B85 PRO4 上电掉电!!

楼主(2016-10-28):
昨天朋友拿来一片华擎 B85 PRO4说不开机 他自己用的。接过来测量主要供电对地值 基本正常 只有3.3伏待机  PCIE  B10无对地值 开路.(补助:插上电源有3.4伏待机电压)然偶瞬间上电的时候测量  内存  桥 CPU 供电都有 电压正常也!!BIOS官网下了个找朋友分离刷了 问题依旧!!pci A15  有0.5伏 B16有2.9伏.

网友:
刚开始学修板  还是小白  电压都测到了  感觉没必要强上电了。这会是哪里短了呢?

网友A:
上电掉电还是基本的供电 时钟 BIOS

网友B:
掉电的问题还是用示波器比较好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掉电还是基本的供电 时钟 BIOS

时钟在桥集成  那估计还是大供电有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的问题还是用示波器比较好查

这种设备目前还不具备呀

网友:
按步骤来一步步测吧

网友:
vdd0.3V 测量vdd对地阻值 阻止如果正常可以飞线

网友:
华擎的主板你还是送去保修吧。没有图纸、没有资料,自己修不好的。

网友:
b85很少修过   楼主加油

网友:
还有IO电压检测脚 可以都测量一下

网友:
掉电的强制上电,把小电压也测一下。

网友:
你这个应该好修吧!!我也是初学的!~~维修最主要思修要清晰!!

网友:
供电,复位,时钟,一个一个查,总会有惊喜。实在没头绪,上强电触摸

网友:
      先加焊加焊南桥  台板不喜欢修的时间太长  资料也很少

网友:
IO 的62脚SLP-S5#对地短路 最新进展

网友:
CPU的STOCC  也查下 也会不开机 的

网友:
这牌子图纸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