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

楼主(2016-10-28):
联想Y700隔保不过,充放电芯片BQ24780S根据芯片PDF测量第5脚ACOK没发出来,本子很新没有图纸,各位大神这个要怎么修,机子是美版的

网友A:
测ACDET电压是多少0.6V就是后级短路了  看数据手册就知道此芯片的工作条件  ACOK什么时候开漏输出发出高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ACDET电压是多少0.6V就是后级短路了  看数据手册就知道此芯片的工作条件  ACOK什么时候开漏输出发出高电 ...

ACDET测得2.65v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DET测得2.65v是正常的

ACDRV
给你个参考图纸BQ充电芯片引脚基本都一样

网友:
我也有一台机器,二修机,在找图纸,那个朋友有的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