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R410 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

楼主(2016-10-28):
方正 R410 拿来是不触发 有待机 3.3 5V 开机键也有电压 触发有跳变 然后我就三板斧 首先加焊南桥 可以开机了 放了一天 第二天 再开机不触发 加焊又可以了 以为是南桥芯片不行 定了一个新的 换上去 还是一样 过一两天就不触发 EC 换过 求哪位大侠指点下
不开机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应该多测测待机条件,实在不行只能换板换人了

网友:
是不是 休眠信号的问题

网友:
不触发,要查一下条件, 南桥的32.768 有没有

网友:
南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加热主板会好 应该是南桥周边有小件不良 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