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一台垃圾电脑

楼主(2016-10-28):
       昨天下午,一开小车的客户拿来这个脏兮兮的电脑,说是不能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叫我修修。接过来,打开机盖一看!!!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先不说其他,一眼看到那个IDE硬盘,我就感觉:你这是从那个垃圾堆捡来的烂货好吧!!既然你要修,我也不客气了,报价70元。

  把板子取下放到桌上,真如客户所说,风扇转一下就停,拨下小四插头,能上电了,证明是CPU电路问题。把CPU取下,把小四插头接上,主板也能加电。心中暗喜:是不是CPU挂了,换一个AMD5000+上去,却是故障重现,看来不是CPU问题啊!!70元子难吞得

  老实修板吧,先打CPU各个供电场效应管的对地阻值,没发现问题啊,于是百度了这个板子的电源管理芯片的资料,检查了一番,也没发现问题。

  无奈,只有先加焊这些芯片了,加焊之后,上CPU也不会掉电,但是主板不跑码 70元太难吃了.......继续检测各个场管的引脚,发现CPU核心供电只有0.93V,又继续用万用表戳那些上管和下管的G极,当戳到如下图这个场管的G极时,主板咔的一声掉电了。哈哈哈哈哈(我大笑中......)

  焊台伺候!!!吹下检测,是一个72T02GH的上管,无论怎样测都是短路导通状态了。

    话说,这个场管,我有很多,从一块梅姐主板上卸下一个喷上去,主板加电开始跑码,多次开关机,都不会掉电了,测CPU电压是1.12V  OK

   亮机,进系统,收钱 苦逼的电脑维修啊!!!

网友A:
加油,果然不错,我也要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油,果然不错,我也要加油

大家加油,蚊子腿上也是肉

网友B:
这种故障  其实应该插电 点开机的瞬间就能清楚的确定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  其实应该插电 点开机的瞬间就能清楚的确定故障点!

我是小白,不会秒杀

网友:
够细心,0.93V CPU供电,我都以为是正常了。

网友C:
最好一起换掉下管

网友D:
思路清晰,这个帖子在其他论坛看过,不过都是楼主同一人发的,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E:
台式机。楼主也是真不敢要价了,喊了70,小车司机没讲价吗

网友F:
你能70块钱 不错了,群殴以前 都是20-30块钱, 现在直接不做主板维修这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思路清晰,这个帖子在其他论坛看过,不过都是楼主同一人发的,楼主手艺不错

我在家维论坛发的,想想还是发到我们【迅维】比较好,至少能混几张图纸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台式机。楼主也是真不敢要价了,喊了70,小车司机没讲价吗

没有讲,我说再少,我就不修了,客户说多了,我也扔了.....悲哀啊!!!

网友:
我会一个一个拆下量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一起换掉下管

嗯!!!谢谢版主提醒,不过客户已经拿走了,看看是什么情况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能70块钱 不错了,群殴以前 都是20-30块钱, 现在直接不做主板维修这行了

20.30块钱修一块主板,还不如修一个电饭锅,悲哀啊!!!!

网友:
这种故障CPU供电掉电多半是上下管中有坏的

网友G:
场馆短路。那你一开始怎么没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场馆短路。那你一开始怎么没测出来

小白一个啊,因为开始把4P插头拿下,就能加电,去掉CPU也能加电,就以为是CPU挂了。上CPU就保护,才想到测的

网友:
下次就知道了

网友:
下次就知道了!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修好就是成就。

网友:
cpu供电短路最好修了,一般我都是查mos的g极跟其他两级打阻,特别小的那个mos就是短路的,还是比较快的

网友:
供电短了,,楼主竟然可以写这么长的故事,,,专业人才

网友:
能收到70真心不少哦

网友H:
台式机能修这么多钱不错了  我最多就五十

网友I:
这客户真是恋旧啊,这么老了还修!

网友:
如果按照那个方法来修,瞬间发现场馆问题。

网友J:
70太少了 ,你这样大家都没有饭吃了  虽然是老电脑  但要维修也要算上钱啊

网友:
小问题好弄

网友:
我之前修了一个X58的主板   200多

网友:
只要给钱就修

网友:
就应该这样报价,维修才能继续干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台式机能修这么多钱不错了  我最多就五十

五十,我坚决不干,让他买新的去

网友:
引用 网友J:
70太少了 ,你这样大家都没有饭吃了  虽然是老电脑  但要维修也要算上钱啊

哎呦........那个电脑假如100元扔给你,你会愿意要???AMD5000+的,还用一个IDE硬盘。人家愿意修,已经是很难得了。

网友:
对,就算是个P3,只要给钱就修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这客户真是恋旧啊,这么老了还修!

前年我忽悠了一个P4的电脑,顺着人家的意思说是进口的,换进口零件

网友:
你有示波器修这里问题早就好了。

网友L:
整台机卖70估计都没人要了,楼主还能收70,佩服。顺便顶一下藤县老表。

网友:
不错,维修要加油啊

网友M:
我喜欢你这样的没有太多的营养的帖子,反正我看是为了看一下你们都修了什么。

网友:
这问题应该都是送钱的啊,还修的这么麻烦

网友:
讲价就不给修了,自己修吧

网友N:
楼主帖子看了不但能学东西,还跟听说书一样,怎一个爽字了得

网友:
楼主够细心的了,0.96的电压我还以为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帖子看了不但能学东西,还跟听说书一样,怎一个爽字了得

我是个小白,不会什么秒杀,什么直奔主题,我只关心,怎样弄到钱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喜欢你这样的没有太多的营养的帖子,反正我看是为了看一下你们都修了什么。

太多营养我也不会有时还故意放上个三五天,让人家以为难修。修得太快,不好收钱:lol

网友:
引用 网友L:
整台机卖70估计都没人要了,楼主还能收70,佩服。顺便顶一下藤县老表。

我刚打开一看,也傻了,这个电脑.....反正,人家给钱,就修,其他的不管

网友:
引用 网友K:
前年我忽悠了一个P4的电脑,顺着人家的意思说是进口的,换进口零件

随机应变有钱赚!!

网友:
二代的电脑,还用它做什么?

网友:
有的cpu供电很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能70块钱 不错了,群殴以前 都是20-30块钱, 现在直接不做主板维修这行了

要是20-30 都没心情修,要是大城市压力大,量大还可以考虑,我这修板都是50以上,高的时候可以报价到100。买二手板的钱都够了

网友:
0.93 CPU 有点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