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进水不开机到插电源报0190错 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6-10-28):
IBM R400进水不开机到插电源报0190错 不充电维修接到此机子不开机拔掉电池居然能触发了还以为秒杀了呢,测机器发现单用电源时会报0190错误,插着电池不报错,但也不充电,有时还不开机。废话不多说,拆机子维修然后就发现进水了,腐蚀有点严重, 这是处理完后的了。处理完后上电看看情况有没有更糟糕,还好没啥变化,那就继续查吧,测量了几个地方主要是看有没有断线,当然是主要查进水严重的地方了,测了半天发现一处断线 当时发现断线后接错位置了,当时其实是穿孔断线了我就直接从背面飞线过来连在了 虽然不通,但是不能连这里,主要是这个点到u28 31脚不通。(后来才测出来的) 暗喜以为能解决问题了,谁知道上电还是报0190错误,无语了!!!!继续查吧还能咋地,改变一下思路,从充电芯片开始入手吧 测量半天插电源发现1pin DCIN供电正常 10pin acin正常,测量acok 不正常 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测量R110一段3.3上拉,一端无电压断开Q32一个样 继续测发现-EXTPWR分别去了U61和U23暗喜,终于回来了。 到U23时要经过D7,测量发现了问题 两个地方不通,连上后。上电看看 万事OK此机子修复完毕。

网友:
昨天刚修一个  也是进水  擦擦  洗洗  好了

网友:
修得不错,值得加分

网友:
看见ibm 就头疼

网友:
赞!对我有帮助 。谢谢楼主

网友A:
楼主你那个看主板线路的是用什么软件的?

网友:
洗洗就好了

网友:
这电脑进水,肯定会断线的

网友:
进水机我一般搞个亮大的放大镜,一般断线能看出来

网友:
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
之前的这种点位图的确好用,点下就可显示相连点,标出元件的大小

网友:
进水的一般常见就是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那个看主板线路的是用什么软件的?

就是castw

网友:
楼主还有一线通的图纸?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感謝信息和知識共享

网友:
又见经典机型啊 神级 进水一半看仔细都能找到断线 楼主技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