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的作用?

楼主(2016-10-28):
漏电保护器俗称漏电开关,是用于在电路或电器绝缘受损发生对地短路时防人身触电和电气火灾的保护电器,一般安装于每户配电箱的插座回路上和全楼总配电箱的电源进线上,后者专用于防电气火灾。
其适用范围是交流50HZ额定电压380伏,额定电流至250安。

低压配电系统中设漏电保护器是防止人身触电事故的有效措施之一,也是防止因漏电引起电气火灾和电气设备损坏事故的技术措施。但安装漏电保护器后并不等于绝对安全,运行中仍应以预防为主,并应同时采取其他防止触电和电气设备损坏事故的技术措施。

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
漏电保护器主要包括检测元件(零序电流互感器)、中间环节(包括放大器、比较器、脱扣器等)、执行元件(主开关)
以及试验元件等几个部分。
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的漏电保护器工作原理示意图。TA 为零序电流互感器, GF 为主开关, TL 为主开关的分励脱扣器线圈。
在被保护电路工作正常, 没有发生漏电或触电的情况下, 由克希荷夫定律可知, 通过TA 一次侧的电流相量和等于零, 即:这样TA
的二次侧不产生感应电动势, 漏电保护器不动作, 系统保持正常供电。
当被保护电路发生漏电或有人触电时, 由于漏电电流的存在, 通过TA 一次侧各相电流的相量和不再等于零,产生了漏电电流Ik。
在铁心中出现了交变磁通。在交变磁通作用下, TL二次侧线圈就有感应电动势产生, 此漏电信号经中间环节进行处理和比较,
当达到预定值时, 使主开关分励脱扣器线圈TL 通电, 驱动主开关GF 自动跳闸, 切断故障电路,从而实现保护。
用于单相回路及三相三线制的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与此相同

网友A:
刚才有个朋友说家里拆卸不用了,
为了安全“切莫拆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才有个朋友说家里拆卸不用了,
为了安全“切莫拆掉”

估计他家经常跳闸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他家经常跳闸吧!

以前家里用水泵时,电网改造后家家必须装漏电保护器,结果装上以后村里80%以上的水泵都不能正常使用了。有的直接就把漏电保护器给摘掉了。比如水泵的油封圈老化导至里面进水,还有水封式水泵绕组绝缘皮给烧焦等都会造成漏电电流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家里用水泵时,电网改造后家家必须装漏电保护器,结果装上以后村里80%以上的水泵都不能正常使用了。 ...

那也太危险了!

网友C:
电器用久了绝缘性能下降,都会漏电的,最好不要超年限使用,比如电热毯使用年限为6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器用久了绝缘性能下降,都会漏电的,最好不要超年限使用,比如电热毯使用年限为6年。

电热毯 一般用个一年就扔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热毯 一般用个一年就扔掉了!

是的,安全第一。漏电保护器是对电热毯不起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