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6-T00上电按开机键无电流维修故障案例

楼主(2016-10-28):
华为P6-T00上电按开机键无电流维修故障案例

  1、案例主题

  针对上电开机无电流分析修复

  2、现象或问题描述

  主板上电,按开机键电流无反应,显示为零。

  3、问题分析

  电路中有几个比较关键的电压,VBATT(3.9V)、VPH_PWR(3.9V)、PWRON_N(1.8V)。

  分析:经过测量,VBATT(3.9V)、VPH_PWR(3.9V)、PWRON_N(1.8V)电压正常,量测二极体正常,检查开机按键S2201正常,用镊子将TS2408测试点对地短路无反应。

  4、解决过程

  更换U900后0K。

  5、问题拓展

  问题分析:针对以上现象,在实际维修过程中,也有开机键损坏导致或PWRON_N(1.8V)开路导致,若开机键损坏可先更换开机按键S2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