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6-U06不读SD卡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8):
华为P6-U06不读SD卡故障维修案例

  1、案例主题

  不识SIM卡

  2、现象或问题描述

  无法识别SIM卡,输入*#06#无IME号,Mode没有启动。

  3、问题分析

  ①测量单板射频各个芯片的对地阻抗是否正常,从U4801、U4802、U4701、U3801、U1102这几个芯片,测量其旁边的电感、电容是否对地阻抗正常。特别是测量U4701旁边的电容看是否短路了,如果短路了的话,那么必然没有基带。

  ②主板通电之后,测量U4701的几路输出电压,分别是C4703的电压是1.8V,C4710和C4712的电压是2.5V,C4717的电压是0.2V,C4701的电压是1.7V,C4704的电压是1.8V,阻抗正常和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就要看时钟是否正常,Modem处理芯片过来的控制信号是否正常,如果有,可以判断U4701是没问题的。

  ③测量U3801的供电是否正常,分别测量C2523、L2501、L2502、C2522的电压正常之后,那么判定U3801是正常的。

  ④既然U4701没问题,那么再进一步分析U1102的问题,测量其旁边的对地阻抗有一路是不正常的,经分析是U1102的问题,拆下U1102看其焊盘是否掉点,没有掉点,说明是U1102虚焊了,更换U1102之后,主板有基带了,OK。

  4、解决过程

  更换U1102后,重新加载烧片软件开机,故障排除。

  5、问题拓展

  ①遇到此类故障,先观察外观是否良好。

  ②测量SIM卡座的6个弹片端子的对地阻抗,分别为电路图中Pin1 2 3 5 6 7,当损坏其6个或任一信号线后均侦测不到SIM卡的插入,故直接导致手机不读SIM卡,然后根据测量到的问题去排查相关通路上的器件 。

  ③在维修不识卡类故障的时候,要确保手机里面的IMEI号是否丢失,如果丢失,则按无IMEI号的维修方法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