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6-U06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8):
华为P6-U06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1、案例主题

  不开机

  2、现象或问题描述

  通过用直流电源给单板上电,电流超过了1A以上。

  3、问题分析

  ①上电大电流,VBAT和VPH两路供电都对地短路,把U1901拆掉以确定VBAT和VPH的短路情况,结果两路供电都短路。

  ②先对VBAT解决其短路故障,把直流电源限流在0.3A内,给VBAT上电,用手触摸每个芯片,最后触摸到U4801发烫,把U4801取下来后,VBAT不再短路,该故障问题由此解决。

  ③VPH是给电源管理芯片U900供电,是U900的输入电压,用万用表测量到其U900的其他输出脚(VOUT2\VOUT5\VBUCK3\VBUCK4…)也有短路,所以初步判定U900也被击穿,直接把U900取下来再测量,VPH短路排除,而其他的输出脚还是短路。(VOUT2\VOUT5\VBUCK3\VBUCK4…)这些线路都是给CPU的供电,取下U300之后,所有的短路故障都得到解决。

  4、解决过程

  更换U3801、U900、U300故障排除。

  5、问题拓展

  如果遇到不开机大电流的主板,首先判断是VBAT短路还是VPH短路,然后取下U1901充电IC,给短路的那一路供电加电,用触摸法看看是哪里发烫,最后哪里发烫更换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