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Y520U 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28):
华为Y520U 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一、故障现象

  装上电池按开机键,手机不能正常启动,不能进入待机界面。

  二、维修技巧

  步骤一:用户故障机送修时,首先需要检测用户电池,以排除由用户电池引起的故障。

  1、首先检测用户电池是否为原装电池,若不是原装电池,建议使用原装电池进行故障检测。

  2、查看电池是否有形变,是否能较为紧密的与电池槽相互契合。

  3、查看电池接触铜模是否生锈或者脏污,若存在问题需要对电池铜模进行清洗及除锈。

  4、用万用表测量电池BSI端与对地端的阻抗,正常值为10K,若测量值偏差较大,且电池正负极之间电压为0V,如正常则进行充电30分钟检测手机是否可以开机,否则为电池损坏,若检测故障确实由用户电池引起,在保修期内更换用户电池。

华为Y520U 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

华为Y520U 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2

华为Y520U 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3

  步骤二:使用外置电源连接手机电池触点,按开机键进行开机并查看电流变化,根据电流检测结果,按照下面方法进行维修。

  电流测试连接方法:

华为Y520U 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4

  1、无电流。查看用户主机上的开机键FPC是否断线,再查看开机键FPC的触点和主板上的弹片是否有接触好,查看电池连接器是否破损空焊。或者直接用镊子短接主板上的开机键弹片,若还是开机无电流,则建议网点更换主板。

  2、小电流,电流在25MA—80MA之间。通过SD卡或USB强制升级单板软件,若升级失败则更换主板。

  3、大电流,电流在800MA以上。将手机拆成单板状态,如果电流还是一样则直接更换主板。如电流正常,则有可能是TP、LCD、摄像头等FPC短路造成,依次排查。

  三、维修流程

  1、无电流(直流电源供电)

华为Y520U 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5

华为Y520U 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6

  2、有小电流(直流电源供电)

华为Y520U 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7

  3、有大电流(直流电源供电)

  将手机拆成单板状态下,把与手机相连的所有FPC抠掉,检测电流,如果还是大电流则直接更换主板处理。如果主板电流正常,则依次扣上LCD、TP等FPC,用排除法判断哪个外围器件是否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