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Y520U不充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6-10-28):
华为Y520U不充电故障维修

  1、故障现象

  插入USB数据线、不能充电。

  2、维修技巧

  不充电常见故障为插入USB数据线无充电图标显示,或有充电图标电池不能有效充电。维修技巧参考如下:

  (1)无充电图标显示

  插入USB充电器检查手机是否显示充电图标,若无充电图标,则检查USB接口是否异常。若USB接口异常则更换处理,若无异常则更换主板。

  (2)有充电图标显示

  插入USB充电器,手机显示充电图标电池不能有效充电。首先检查电池,测量电池BSI触点与负极触点阻抗是否为10K,测量电池正负极电压是否为0V,若电池阻抗偏离10K幅度较大,且电压为0V则为电池损坏,需要更换电池。若更换电池后故障依旧,则更换主板。

  检测小技巧:

  有些手机虽然能显示充电符号,但是充不进电,我们可以找一根USB数据线,将USB线剪开,将红线(VBUS)接在直流电源正极,黑线(GND)接在直流电源负极,将电压调至5V,插上手机观察电流,正常的充电电流一般为450mA—500mA左右。

华为Y520U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1

  3、维修流程:

华为Y520U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2

华为Y520U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3

网友(2018-03-08):
感谢分享,非常有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