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无图无点位之维修

楼主(2016-10-28):
从迅维出来也有两个月了,第一次发贴有不对的地方各位请多多指教。
前两天有客户拿来台索尼本来让我看看,说是不显示,开关灯有亮。接上可调电源试试看下电流,跑到0.6几不显。
拆机开干
版号:V270-MBX  REV :1.1
首先给BOSS放下电,以前有遇到放电能好的。在接可调电源试下,按开关没反应了,看电流0.004,开关灯也不亮了什么情况,拆机拆坏了?赶紧量下开关确实没电,无语了。接着量下3V5V也没电,难道是触发后才有的?想着开关都没有电触发毛啊。想着从待机的线性3V飞线给开关3V,看下待机芯片本体是1275B,这是什么型号,在这要感谢老徐呀给我们提供了查芯片数据手册的网址,去查下看原来是TPS51275B。

根据引脚定义量线性有3V5v直接飞线到开关,在接上可调电源按开关,电流还是没反应
让自己冷静下,看来得从头开始查了,先打阻值各大电感,公共点都正常,查电源量公共点电压,只有0.5V,怎么连保护隔离都没过啊,看来问题就是这了。量隔离管G电压0V。这没图没点位的怎么查啊,板上还没原件位置号。
到迅维网上搜下索尼的保护隔离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刚好看到饼哥发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24207-1-1.html   好好的研究下,原来要ACDET电压正常才行。此电压范围在2.4--3.15V。
看下板上的充电芯片本体标识是BQ735B.去网上查看原来是BQ24735B
直接量ACDET电压5.2V,看来就是它了,根据芯片引脚定义此电压范围在2.4--3.15V

ACDET的电压是适配器电压分压得来的,好了接下来就是跑线了,顺着芯片引脚找很快找到两个电阻,在线量下阻值上电阻114K,下电阻40K.
根据芯片提供的阻值看来是上电阻阻值变小了,电阻阻值一般不都是变大吗?带着疑问又到迅维网上查了下。
别说还真有这样的帖子索尼MBX-190系列笔记本电源供电不过隔离通病一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46915-1-1.html
(出处: 迅维网)原来是电阻漏电。
找个430K的电阻换上,插电量公共点电压19V出来了,把原来的3V线性飞线去掉,按开关,电流直接跑到0.6几停下,还是不亮,我这算是把原故障还原啊,没办法了。拿给老板看下说刷个BOSS试试,在网上找个BOSS刷上,在这还要感谢那些分享BOSS的楼主们。
触发看电流跟原来的就是不一样,那跳的一个欢快啊,心也跟着高兴。跳到0.7几0.6几还是不显,这是为什么啊,看电流应该是要显了啊,老板也说是应该显了。拔电源在试下,仔细看屏幕原来是有显的只是暗屏,量下屏供电19V没有。这是通过MOS管过来的量D级0V  S级19V.直接短接屏幕显示了,用风枪取下管子直接飞线接DS。
至此维修结束,这个月没什么生意啊,不知道同行的你们怎么样,祝大家生意兴隆

网友:
索尼不过保护隔离ACDET的分压电阻看来是通病了

网友:
分析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A:
给你加分了,,不触发就飞电压到开关,这是断线才做的事,、没有线公共电压那有线性3V5V,,作动作前望斟酌,这样修机容易加深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楼主给力啊

不行呀,刚出来拆装机都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加分了,,不触发就飞电压到开关,这是断线才做的事,、没有线公共电压那有线性3V5V,,作动作前望斟酌 ...

线性的3 5V确实是有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师兄发第二个链接的那位师兄说得好,换两个430K电阻好了,这样的隔离保护不是很懂,也能看懂点点,幸苦了发帖!!

网友:
看来有机会的话还是要到基地学一下!

网友:
这机器很多这毛病

网友:
忍不住看完了  不错

网友:
论坛是 个好东西啊 ,什么案例都有

网友(2016-11-28):
进不了保护隔离的确是通病。

网友:
虚心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