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Y520U无铃声故障维修

楼主(2016-10-28):
华为Y520U无铃声故障维修

  1、故障现象

  来电无铃声、播放多媒体音乐无声、打电话免提无声等。

  2、维修技巧

  无铃声故障通俗来讲就是喇叭无声,喇叭阻值一般为8Ω左右。具体判断与维修技巧参考如下:

  (1)来电无铃声

  先检查来电铃声设置是否正确,如果播放手机里面的音乐有声音,就可以排除喇叭单体的问题。再升级单板软件试试,不行就更换主板。

  (2)播放多媒体无声

  确认喇叭是否装反或者与SPK-FPC接触是否良好,再检查SPK柔版是否破损,还是不能解决就升级软件试试,还解决不了就更换主板。

  (3)打电话免提无声

  首先播放多媒体音乐排除喇叭单体问题,如果打电话听筒有声音,喇叭无声,请升级最新软件试试,不行就换主板。

  3、维修流程:

华为Y520U无铃声故障维修 图1

华为Y520U无铃声故障维修 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