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机器 板号:dazqsamb6e0

楼主(2016-10-28):
宏基机器 板号:dazqsamb6e0

故障现象:开机掉电,电流跑0.3左右掉电。
故障分析:广达的板查hwpg,经过拆hwpg信号确定1.05v的电压没产生。测芯片工作条件,发现ref这个脚为1.7v左右,更换此脚相连电容,电压恢复2v。故障解决。

网友:
广达掉电 HWPG是关键测试点

网友:
电容漏电引起的,不错,哈

网友:
修的不错,你修的方法是不是拆掉HWPG的二极管 一个一个拆,哪一个掉电就查 对吗?

网友:
一拆就中    牛

网友:
电容问题想人为都弄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