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充电头亮绿灯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10-28):
昨天晚上快要下班的时候一位美女抱来一个苹果A1278本子来到我面前说:苹果电脑不开机可以维修吗?我立刻答到可以维修!接过机器经检测,确实通电不能触发。从电接口绿灯亮起。心里暗喜肯定是机器内部某个电容短路了(大家都懂的)直接报价打发客户走人。待客户走后,三五两下把机器拆开把全部电感都量了一遍没有发现短路的,插上电源量供电发现不过保护隔离,看来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了,还是老老实实的查条件吧,直奔充电芯片量U7000第二脚DCIN为0V这个明显不正常,DCIN正常应该为16V左右,量得第DCIN串联的一个20欧电阻位无穷大,找一个20欧的换上以为就这样好了,再次通电发现故障依旧而且绿灯开始闪烁了,尼玛!这是什么情况?难道充电芯片坏了?带着疑问直接换了一个全新的ISL6259A上去再通电,纳尼?故障还是依旧绿灯还是闪烁。最后量到CHGR_CSI_P和CHGR_CSI_N也为OV这个也不正常呀串联的是两个10欧电阻,电阻那边有16V左右电阻这边就为0V,直接换掉这两个电阻,在通电公共点电压全有了,3V 5V也都出来了,此时机器已经自动触发开机了,至此维修结束!
小弟我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发帖,写的肯定没那些大神好,望各位看管理解!高手勿喷哈!
点位和PDF论坛一搜一大把,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在上传了。

网友A:
维修台 上面 的硬盘不少啊,小伙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台 上面 的硬盘不少啊,小伙 。。。

都是些做数据恢复用的备件盘

网友B:
厉害  我还没有修过苹果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厉害  我还没有修过苹果呢

以后你绝对会修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  我还没有修过苹果呢

以后你绝对会修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后你绝对会修到的

苹果好修吗

网友:
大多数苹果故障都比普通机好修

网友D:
那两个信号是干什么的呢 你的图片太小看不清啊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苹果修的少。以后多发苹果维修贴

网友:
技术不错,苹果机修好了应该收比较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两个信号是干什么的呢 你的图片太小看不清啊

检测电压的

网友:
据说能修苹果的都是大神

网友:
感謝和分享的信息和知識

网友:
楼主应该报价不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