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升级硬盘,导致连iTunes 无法识别设备

楼主(2016-10-28):
苹果6升级硬盘,屏幕显示数据线,导致连iTunes 无法识别设备

网友:
重新把原硬盘换上去也是一样。

网友:
把usb吹到了,重置1610

网友:
你好,是把U1700重置吗

网友:
小白求助,小白求助

网友:
把usb管理芯片重新值锡试试吧,也可能吹虚焊了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

l水底捉鱼 -1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god17174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usb吹到了,重置1610

网友:
还没有试过换硬盘呢?

网友:
吹到CPU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显示数据线也就是恢复模式,无法识别设备第一你可能把硬盘旁边的U1700芯片搞虚焊啦,第二就是你手法掌握不好把CPU搞虚焊啦。

网友:
感觉CPU挂掉的可能性大了。应该不是1700,他是能连无法识别。拆硬盘一般不会动到那里。CPU的可能性最大了。看一下版本识别电阻吧。

网友:
序列号写好了没有?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能把U1700吹虚焊,CPU也差不多不行了。

网友:
是不是报14

网友:
能把U1700吹虚焊,CPU也会引起

网友:
咯苹果6升硬盘,不是听说现在不管用了吗

网友:
也有可能是CPU 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