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PCG-41217T 内屏不显

楼主(2016-10-28):
如题,客户拿一本来修,检查是CPU坏,换了一块发现·内屏不显,接外接VGA可以。
以为是买的板是坏的,
再换一块·还是一样。
然后换了一个屏幕·还是一样。。。
难道是屏线问题?

如何判断屏线是否坏?

网友A:
是不是 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大

网友:
换了·2块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显卡的问题

换了·2块新的了·

网友:
那就在定个屏线回来试试吧

网友:
屏供电有吗

网友:
告诉你在 主板上有个 拨动开关 一排的 键盘上面好像 你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主板上有个那个开关没有打开啊

网友:
换了个·屏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