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05通病

楼主(2016-10-28):
B305通病南桥虚焊 由于南桥没有散热改造一个散热片上去

网友A:
这个得加散热片,太爱坏

网友:
我是用胶水固定的

网友B:
有的桥上的散热器是用胶固定的求知是什么胶一定不是硅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桥上的散热器是用胶固定的求知是什么胶一定不是硅胶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一般都是用导热硅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加散热片,太爱坏

这个都是通病啦,修过几次这个通病

网友C:
我想问你盖子盖上  显卡风扇上的进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你盖子盖上  显卡风扇上的进去么?

其实你可以加小的散热片,可以实现的

网友:
    这机器南桥出问题的修了很多

网友:
加的多厚的呀?

网友D:
改个散热片     后盖能盖好 吗?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楼主技术太牛了

网友:
肯动脑筋的大神

网友:
是啊,已经弄过多了

网友:
肯定不能太大太厚了,要不盖不上的。。

网友:
具体表现出来的故障现象是什么呢?温度高掉电吗?

网友E:
兄弟帮我测量一下L24 (内存供电对地阻值嘛),我的对地阻值21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个散热片     后盖能盖好 吗?

薄一点的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帮我测量一下L24 (内存供电对地阻值嘛),我的对地阻值21欧。

31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