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 PLUS REV.1.00

楼主(2016-10-28):
客人拿过机器来说是显示器没显示,协商了一下维修流程让他回去等待电话通知。

台式机一下就拆好,上点测试,PCIE诊断卡不跑码,喇叭没有蜂鸣声。
打各大电压下管D级S级,内存1.5V-CPU1.04V-集显0.45V-1.8V-1.05V-VCCSA0.93V-IO的PWROK3.3V-IO的RST#3.3V
基本电压都齐全,也没有短路。几经想更换个IO尝试,还是忍下来继续检查,因为是小镇地方,购买配件需上淘宝买,要时间还有运费,没查清楚就买芯片,到时候回来不是又浪费了。
随后开始打各大电压的G级,万用表。没有同样的图纸,只能以P8H61-MLX点位图为对照

检查到VCCSA这个电压0.93V的G级10.11V时,有点疑问,一般这些总线电压桥电压都不可能用10V去驱动MOS管完全导通的,多数要不是3.3V就是5V这样子。带着疑问打值G级715,D和S级都是0.051,难道D级和S级导通了?拆下测量MOS管,黑表笔接D级,红表笔接S级,有阻值331,没有短路开路。把MOS管放一边再打没有管子的VCCSA,阻值还是一样G级715,D级S级0.051,鉴于桥阻值是很低的,先不管D级和S级了,查查G级为什么会是10.11V。
G级通过2个电阻和1个贴片电容受PU8-AS358M门电路控制,8脚12V,567脚10.11V,1脚4.22V,23脚1.8V,4脚GND。从门电路上看5脚6脚都是高电平,那么7脚就会输出高电平,7脚输出10.11V是正常的,门电路没问题,那么为什么门电路56脚会有10V输入?检查到这里有客人上门,说是电脑不通电,按开关没灯亮,显示器就有电亮。台式机维修台只有一个,把没主板的机箱放下来换上客人的去试试是否不通电,这里看到硬盘的SATA线和电源线都发白毛了,心想会不会是放的太久主板潮湿了引起的故障,随后把主板放进烤箱试试,30分钟后拿出来再上电测试,VCCSA为0.94V,D级为0.98V,G级为3.76V。喇叭有蜂鸣声了,接上主机开机点亮显示。

网友A:
这样会不会有返修的呢

网友B:
后边不容易看明白,我受后来的客人干扰了。

网友C:
放烤箱,多少温度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会不会有返修的呢

测试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
是的,发白霉而且有青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边不容易看明白,我受后来的客人干扰了。

故障其实是12V电压通过分压输入3.35V进入358运算放大器再控制G级MOS,而受潮让电压分压成10V输入运算放大器,导致VCCSA电压有问题才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烤箱,多少温度烤的?

100度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