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南桥后开机亮屏特别慢

楼主(2016-10-28):
最近修了两台机器一台是神舟战神,一台是M510都是蓝天代工。都是3V短路查了之后是 SR17E 南桥短路。我订桥更换了之后按开头键之后屏亮得特别慢。神舟的刷过2个BIOS。还是亮得特别慢,这是怎么回事??希望高手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A:
应该还是BIOS问题  找工厂BIOS 或者下载对用的ME 合并一个BIOS  再试机

网友:
买个工厂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BIOS问题  找工厂BIOS 或者下载对用的ME 合并一个BIOS  再试机

对于这块还是不太懂。。。我感觉也是BIOS的问题。但不知道怎么解决了。我神舟的这台机器刷了3个BIOS都是一样的故障。应该都是备份出来的BIOS吧。

网友:
重新更换南桥 ..........

网友:
好经验,学习一下。

网友:
我店里的大师傅说是12年后的机子,换过南桥都要重新刷个bios,不过他只修苹果,其他牌子的机器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搞个纯一点的ME合成的 再刷了 试试

网友:
M510 本人修过四台全是滴滴报警断电 你这个换个原厂的ME就好了 不行找我帮你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