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E2036V 电源板管理芯片型号?

楼主(2016-10-28):
接修一台AOC E2036V 显示器,不开机。拆机发现电源管理管挂了,已经烧的看不见型号了,哪位手上有这个机器帮忙看下原件型号谢谢!!!

网友:
资料中的电路图部分,。。、

网友:
根据图纸修吧,希望能帮到你。

冠捷AOC e2036V液晶显示器维修手册.pdf

网友:
TOP265也可以

网友:
不行就改通用的

网友:
改过了试了,带不起负载。这个和通用模块用的芯片很相似,都是管理和开关管一体的。
谢谢各位帮忙,已经订了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