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 le 不跑码维修 故障补充2

楼主(2016-10-28):
同行收到20多块网吧拆机主板后  最后给我发来6块  要求维修价值超过40不修,他们初步判定为北桥坏,  接到手后  我们言归正传
首先电源ATX打值正常 有待机 上假负载 开始供电查起。为方便看 大部分用图片来解说  方便人看  会写的通俗易懂。

电压全部正常   诊断卡有复位了
上真U   不跑码,  再次确定电压  VDD2.5 在上真U后变成0.7V  直接更换 5脚芯片
2.5V出来  发现依然没跑码。测下CPU PG 和复位

都是1.5V 由内存电压上拉  在不跑码的时候复位和PG都会跳动  属于正常 千万别弄错
直接先用示波器测下片选CE   发现无波形  可以肯定还没发过来,
那么按照时序走  供电完成后  查时钟  PCIE  13 14 0.4v  PCI b16 1.7V正常    复位PCIE11  正常
基本大致查完  当然还有一些辅助供电等  从芯片组为中心开始北桥需要的主供电1.1 之外
还需要别的供电

既然供电正常  查下北桥PG是否正常

可惜依然正常。 那么查下北桥第二个条件 全部时钟是否正常。

  还有53 54示波器测试全部正常, 好吧 北桥复位也有  那么放过  查CPu工作条件
用点位找出所有供电
测试全部正常  接下来肯定是cpu时钟了  也是百M时钟 直接跑时钟芯片

用示波器测试发现是有频率 不过才70M  显然没达到100M   去掉更换耦合无果
直接更换时钟芯片   恢复到99M   上电跑码
上内存 显卡  跑码挡d7
档内存  先换内存插槽 4个都插了  没用 换内存 没用 压北桥 底座 没用  换CPU
没用  查内存条件  SPD3.3  系统总线3.3  VTT 0.78 时钟0.77 全部正常  打值会有点
辛苦  先简单的解决  刷了BIOS  解决 多试几次 搞定
维修贵在细心。维修结束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  思路清晰  这种板子时钟容易坏吧?

网友:
图文并茂 详细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  思路清晰  这种板子时钟容易坏吧?

确实容易坏  是局部坏

网友:
看楼主的图文并茂,让我这个小白又学到了一点!谢谢!

网友B:
思路太清晰了,,时钟只有70M你也能抓的出来
这板到我手里,铁定死板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太清晰了,,时钟只有70M你也能抓的出来
这板到我手里,铁定死板一块

低电压时钟不好测  尽量多确认几遍

网友:
这也太多毛病了 CPU的时钟会出问题

网友:
不错,写的很详细,受用了,感谢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问题不是一般的多啊

网友C:
一张板多故障还是比较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张板多故障还是比较少见

因为其他几块没这么多故障  所以就不写了

网友:
修的这么仔细,没谁了,厉害

网友D:
所有板全是这问题?

网友:
这主板的点位图好难看懂

网友E:
楼主的技术是杠杠的,不知道示波器用的是多少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技术是杠杠的,不知道示波器用的是多少兆的

200m的  示波器

网友F:
楼主好厉害,点位图那里小白表示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厉害,点位图那里小白表示不是很懂

汗  大神敢称小白

网友G:
这个板子还有很多通病,UP7704 5102A 5315 483AGLF  温控  SPD断线 32.768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板子还有很多通病,UP7704 5102A 5315 483AGLF  温控  SPD断线 32.768等等

通病已经被上家修光了  没我的份

网友H:
大神,示波器要怎么测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有板全是这问题?

不  就 这么一块  其他都是小故障 没有写出来的意义

网友I:
呵呵~~,论坛里很多都是 秒修,或是3板斧~,其实真正要修起来很多都需要这样仔细的排查~,搞维修的赚几个钱也不容易的~~,不想外行想的那样比画几下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
牛皮啊。。修的。。。

网友:
我最近修到华硕G41的主板到时不少,还有华硕H61,这个两个主板很好修,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厉害,点位图那里小白表示不是很懂

我也是,小白表示看不懂

网友:
这板子毛病也太多了吧!

网友:
这板修得很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有板全是这问题?

不 就一块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神,示波器要怎么测时钟

汗 测时钟  首先确定水平电平 就是没格电压值 比如0.4V的时钟电压 这里说的PCIE的 你可以设置每格 0.1V 然后触发电平设置到0.2V位置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I:
呵呵~~,论坛里很多都是 秒修,或是3板斧~,其实真正要修起来很多都需要这样仔细的排查~,搞维修的赚几个钱 ...

您说的是 确实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