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3ma 不充电

楼主(2016-10-28):
掉了两个小电阻 不知道多大的 没有
啊 亲们帮我看下呗
不充电

网友:
就是这个两个小电阻 !!!

网友A:
我帮你找找看
quanliandan
谢谢 兄弟 尽快帮我看下感谢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帮你找找看
谢谢 兄弟 尽快帮我看下感谢

网友:
怎么就这么沉了啊 兄弟们 在哪里

网友:
先找俩小的装上试试 说不准就好了

网友:
有没有人啊 插电池不触发 用电池和电源可以一起开机 进系统显示未检测到电池 但是拔掉电源还能亮一会电池电压6.9

网友:
先用 10K的试试

网友:
10 不好使

网友:
都 330 你可以试试

网友:
找2个10K 的试下啊

网友:
两个330欧姆

网友:
那两个电阻,你想灌水?

网友:
这个跑跑线看看是去哪里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