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技嘉B75M-D3V主板不能关机

楼主(2016-10-28):
两块技嘉B75M-D3V主板进系统使用一切正常,但是关机等下又会自动在开机,肯定是主板硬盘问题了 系统什么的都排除了,就是不就硬盘的情况下开机之后点开光键之后主板都会自动开机能亮,BISO也刷,网卡也换了,IO也换了还是不行,关机之后就会自动开机

网友:
WAKE信号查了没有?

网友:
我这也有两块没搞好,

网友:
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网卡直接拆掉不装,试过吗

网友A:
哈哈,,,只能换板啊,,我上次也碰到过几个板子,,,换了IO那会儿可以关机,,用了两天就解放前了,,还赔了两个IO,,艹

网友:
WIN7电脑设置问题吧?你有没PE试过

网友:
进BlOS设置一下会有惊喜

网友B:
H81的主板遇到过,最后查出是驱动有问题,换官方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81的主板遇到过,最后查出是驱动有问题,换官方驱动就可以了,

他这个是不挂硬盘也自动上电 跟驱动没关系把

网友:
把声卡网卡都去掉试试,别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哈哈,,,只能换板啊,,我上次也碰到过几个板子,,,换了IO那会儿可以关机,,用了两天就解放前了,,还 ...

还有和我一样的经历的兄弟,老子从那以后开到关机自动再开的一律卖一个带开关的排插

网友:
看样子敌情很复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和我一样的经历的兄弟,老子从那以后开到关机自动再开的一律卖一个带开关的排插

一个芯片十几块,,,,碰到不稳定的,,返修机率是非常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和我一样的经历的兄弟,老子从那以后开到关机自动再开的一律卖一个带开关的排插

不能关机的,大多有一个特性,,桥非常热,,我想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了

网友:
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技嘉的主板看下电池,电池电压低也会造成关机后自动开机,还有一个是网卡的开启信号

网友:
这个就难搞了 该换的都换了

网友:
BIOS 设置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