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请问nt68668ufg这类驱动芯片没触摸板怎么开机?

楼主(2016-10-28):
    因为板子是代换的,指示灯没有,触摸按键不能用。拿到手就是一个供电正常的不显示的机器。怀疑是芯片关机了。这种芯片是通过总线控制开启关闭的,应该怎么开机?

网友:
我都是找同类型的开关板打开显示器,暂时还没有好办法,望大神出来给个好办法。

网友:
要去找触摸按键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