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开机一分钟风扇狂转掉电求助

楼主(2016-10-28):
手上一个联想Y400 板号 QIQY5 NM-A141.到手发现开机五秒钟之后风扇狂转,狂转之后一分钟掉电,再开也能开的起来,故障循环。干过两个BIOS,干过EC,干过温控,就差桥没干了,桥也不敢干,客户难说话,如果确定是桥的问题的话我二话不说就是干,这桥要是干不亮了就完蛋了。论坛里有一个解决了的,但是没有说具体修了什么。其他的都在观望。求大神给个思路,改干啥。

网友:
应该是主板上有短线或者电容短路

网友:
有大神修过这个问题么,求个思路。

网友:
把温控直接拆掉不上试试,遇到一个东芝的换了温控也不行,拆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