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完显卡不出1.8V

楼主(2016-10-28):
DELL I1440独显机,显卡问题不显示,风枪吹一下亮了。显卡是ATI 016-0728020。 前几天刚加焊坏了一个ATI显卡,所以此次加焊极为仔细小心,先90度预热半小时,温度到210度就停止了(正常加焊温度是220-230度)。但是插电待机电流停在0.17A,一看就大事不妙。量了一下3V5V已经出来了,应该是取了小电池后自动开机。经过测量1.8V没有出来。供电芯片是TPS51117,条件基本具备了。正好显卡核心供电芯片也是TPS51117,就对换检验一下是不是芯片问题。感觉拿显卡供电做试验有点危险,但存了侥幸心理。芯片对换完插电直接短路大电流。一量显卡挂了,对地阻值0.  换显卡还不如换主板,但客户嫌贵不修了。最后把机子200元收了下来(包括120G固态硬盘,2G内存,电池坏了,屏其它都是好的)。
发个帖子挣点下载分,大家多多包涵

网友:
现在硬盘涨价了,一个硬盘 你就赚了

网友:
200元这样的机器有多少收多少赚大了

网友:
200收下来有的 赚的

网友:
这个显卡很容易被焊死

网友:
有时候,加焊下,问题就变大了,正常的事情

网友:
肯定显卡被你加挂了

网友A:
200块,你赚大了,楼主,一个固态就能卖的高于这个钱

网友:
硬盘就回来了

网友:
200元,光固态硬盘就回本了

网友:
现在硬盘涨价了,拆个硬盘留着吧

网友:
还有这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块,你赚大了,楼主,一个固态就能卖的高于这个钱

换好主板240元,成本已经440元了。这种二手机子能卖多少钱呢?

网友:
200元收的也不亏

网友:
200收的这机器也不亏

网友:
你给他修好,还不如回收二手的 破机器钱好转。。。。

网友:
楼主赚了塞 硬盘和内存涨那么厉害

网友:
显卡焊爆了

网友:
会不会是推得太用力了!

网友:
你这是比维修赚钱呀,,,,,,以后直接回收好了。。。。

网友:
这个客人太好说话了。。。给你弄坏了不用赔还让你赚了。。。。偷笑把,,,,别的客人可是让赔钱的,,,,

网友B:
200元收的值啊,弄个新显卡装上就好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元收的值啊,弄个新显卡装上就好 了。

还有1.8V不出来的问题呢。换了芯片还是一样,估计不好弄。

网友:
还是有点小赚,折着卖用,修起来没有利润

网友:
这机器肯定是把固态拆出来卖   加个机械的上去了

网友:
200收下来也值得偷着乐了,毕竟现在生意都没那么好做了

网友:
这机子换了集显主板,DVD刻录光驱刻录正常,电池还可以待机半小时,总的来说不错。

网友C:
电流0.17A的时候显卡已经被你搞挂了吧,预热半小时。。。。加焊个显卡,也是蛮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0.17A的时候显卡已经被你搞挂了吧,预热半小时。。。。加焊个显卡,也是蛮拼的

不是。0.17A是因为开机后1.8V没有出来,跟显卡无关。显卡是对换了芯片TPS51117后上管G极悬空导致显卡击穿。显卡并没有加焊坏。

网友:
不知道加焊显卡把哪个元件搞坏了。

网友D:
估计是PGA温度没把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PGA温度没把握好

我的操作没有任何问题。有元件损坏估计是因为它的寿命已经到了,加焊显卡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网友:
看的都不敢焊了

网友:
什么赚钱的方法都有啊,横竖都是赚

网友:
一般不加焊显卡 都是重置 这样敢保修的久一点

网友E:
你不是迅维的学员吧, 你是断了电感吧.
呵呵呵,

这就是经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不是迅维的学员吧, 你是断了电感吧.
呵呵呵,

断了电感电压还能出来吗?这确实没试过。如果不是把显卡烧毁,这板子还是可以修的。

网友:
哎   主板就要就是  待机 跟显卡  问题

网友:
固态涨的不要不要的,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