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蓝屏,断电,有时候花屏

楼主(2016-10-28):
本机问题多,首先CPU坏了,换新CPU,出现开机LOGO,进PE正常,但是过一分钟就断电,有时候开机花屏,黑屏,蓝屏,,初步判定显卡部分问题,重新直球了显卡,还是一样,此时检查PU801处无VGA_CORE电压,这个是独显供电,发现独显开启en   pu801的第一脚没有3.3V,先不管是现在开启的还是之后开启的,开机进BIOS,把显卡调节到UMA状态,使用HD显卡,发现还是这个现象。那么就可以排除独显部分问题了,有时候断电,果断查询下CPU 供电,发现CPU供电都有,更换CPU_VORE的供电MOS,电容等,这就郁闷了,刷下BIOS,故障依旧。。。                                                       使用集显,还是这样,应该还是CPU供电部分问题,查询到U3的转换电压+1.5V_CPU_VDDQ电压不正常,正常应该有1.5V,此时只有1.17V,果断拆掉Q4,正常1.5V,装上发现Q4的D和S级短路,估计是板层中间问题,Q4取下测量没有问题,反正不装也可以,就不装了吧。。开机再进PE,安装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
哈哈高手来的哦

网友:
此故障很少见到,楼主牛叉。。。。。。。。。

网友:
楼主这个算是通病吗?

网友:
我还以为显卡问题呢

网友:
故障现象哈

网友:
有时候显示正常的,

网友:
这机器就这个毛病,但是这个电压出问题一般是不开机

网友:
看着确实很麻烦

网友:
机器都少了,修的少

网友:
这个图传的也是醉

网友:
是集显供电的问题吗?

网友:
偶发故障我最有头痛,楼主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