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B75MA-E31不触发

楼主(2016-10-28):
MSI B75MA-E31  不触发,开机健有5V电压..求思路或者有点位图的上传一块谢谢亲们.....

网友:
网卡热不热 bios

网友A:
MSI B75MA-E31,是什么板号??
查开机电路,VCCRTC,RTCRST,STRCRST....IO的触发脚有没跳变?。。。反正就是这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I B75MA-E31,是什么板号??
查开机电路,VCCRTC,RTCRST,STRCRST....IO的触发脚有没跳变?。。。反正就 ...

B75不止查这此吧女

网友:
触发5条件  RTCRST  32.768 RTSMRST  值 怎样

网友:
     把显卡插槽左边上面有个两针座子旁边的 小电容拆掉试试 ,

网友:
图是在论坛别处复制的 与E31几乎一摸一样

网友:
板子有无短路  触发5大条件 IO脚位信号